c51程序。。。哪位高手能帮我找出错误?我自己编的三个灯的定时程序,可是只有2个两个闪烁。。。。。

楼主:
ORG 0000H ;
AJMP START ;
ORG 000BH ;定时器0的中断向量地址
AJMP TIME0 ;跳转到真正的定时器程序处
ORG 0030H ;
START:MOV P1,#0FFH ;关所有的灯
MOV 30H,#00H ;软件计数器预清0
MOV TMOD,#01H ;定时/计数器0工作于方式1
MOV TH0,#3CH ;
MOV TL0,#0B0H ;立即数15536
SETB EA ;开总中断允许
SETB ET0 ;开定时/计数器0允许
SETB TR0 ;定时/计数器0开始运行

TIME0:
PUSH ACC ;将ACC推入堆栈保护
PUSH PSW ;将PSW推入堆栈保护
INC 30H ;
INC 31H ;
inc 32h

MOV A,30H ;
CJNE A,#30,TNEXT ;30H单元中的值到了20了吗
CPL P1.0 ;到了取反P1.0
MOV 30H,#0 ;清软件计数器

TNEXT:MOV A,31H ;
CJNE A,#20,TRENT ;31H单元中的值到40了吗
CPL P1.1 ;
MOV 31H,#0 ;到了取反P1.1并清计数器返回

TRENT:MOV A,32H
CJNE A,#20,TRET
CPL P1.2
MOV 32H,#0

TRET:MOV TH0,#15H ;
MOV TL0,#9FH ;重置定时常数
POP PSW ;
POP ACC ;
RETI ;
END

网友:
你的程序竟然没跑飞?这里加上一句。
ORG 0000H ;
AJMP START ;
ORG 000BH ;定时器0的中断向量地址
AJMP TIME0 ;跳转到真正的定时器程序处
ORG 0030H ;
START:MOV P1,#0FFH ;关所有的灯
MOV 30H,#00H ;软件计数器预清0
MOV TMOD,#01H ;定时/计数器0工作于方式1
MOV TH0,#3CH ;
MOV TL0,#0B0H ;立即数15536
SETB EA ;开总中断允许
SETB ET0 ;开定时/计数器0允许
SETB TR0 ;定时/计数器0开始运行
SJMP $

网友:
确实,直接走下去了,没有循环

网友:
一楼回答的好

网友:
汇编编程多麻烦啊,用C好多了

网友:
汇编没学过!用c编就好多了!更加容易理解!

网友:
MOV A,30H ;
CJNE A,#30,TNEXT ;30H单元中的值到了20了吗 ---------------------
CPL P1.0 ;到了取反P1.0
MOV 30H,#0 ;清软件计数器

TNEXT:MOV A,31H ;
CJNE A,#20,TRENT ;31H单元中的值到40了吗 -------------这两行注释看着有点晕

网友:
ORG 0000H ;
AJMP START ;
ORG 000BH ;定时器0的中断向量地址
AJMP TIME0 ;跳转到真正的定时器程序处
ORG 0030H ;
START:MOV P1,#0FFH ;关所有的灯
MOV 30H,#00H ;软件计数器预清0
MOV TMOD,#01H ;定时/计数器0工作于方式1
MOV TH0,#3CH ;
MOV TL0,#0B0H ;立即数15536
SETB EA ;开总中断允许
SETB ET0 ;开定时/计数器0允许
SETB TR0 ;定时/计数器0开始运行
此处漏了LOOP:SJMP LOOP

TIME0:
PUSH ACC ;将ACC推入堆栈保护
PUSH PSW ;将PSW推入堆栈保护
INC 30H ;
INC 31H ;
inc 32h

MOV A,30H ;
CJNE A,#30,TNEXT ;30H单元中的值到了20了吗—此处按解释应为CJNE A,#20,TNEXT
CPL P1.0 ;到了取反P1.0
MOV 30H,#0 ;清软件计数器

TNEXT:MOV A,31H ;
CJNE A,#20,TRENT ;31H单元中的值到40了吗—此处按解释应为CJNE A,#40,TNEXT
CPL P1.1 ;
MOV 31H,#0 ;到了取反P1.1并清计数器返回

TRENT:MOV A,32H
CJNE A,#20,TRET
CPL P1.2
MOV 32H,#0

TRET:MOV TH0,#15H ;
MOV TL0,#9FH ;重置定时常数
POP PSW ;
POP ACC ;
RETI ;
END

以上修改仅从语意而言。从实现的角度来说,lz的程序的目的未明。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指错误):
1.定时器初始常数与工作常数不一致。
2.只有30h初始化为0,31h,32h可能是随机值(在干扰等因素下更可能发生)。
3.亮灯的三个端口中任意端翻转后继续运行下面的程序,根据检测存储单元值继续判断其他的端是否翻转。
4.未设置SP,应防止堆栈溢出,增强系统稳定性。
只是浏览一下,暂时先这点吧~

网友:
上面第三处红字打字有误,应为“此处按解释应为CJNE A,#40,TRENT”,见笑~

网友:
一点都不懂

网友: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强烈推荐!

EasyARM1138  (Cortex-M3核arm开发板)(99元)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99元)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99元)

网站:www.01zg.com
淘宝:shop37086041.taobao.com

网友:
C难啊,上学时没学好,出来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