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 BSP中的DAT文件的疑问

楼主:
    DAT文件用于在WinCE启动的时候,定义文件系统的结构,也就是定义有哪些文件夹,哪些文件在什么位置等。每次冷启动的时候,Filesys模块会根据.dat文件中的内容来创建目录以及目录下的文件。

    以下是我做的两个dat文件,但是在内核启动之后,表现是不一样的。
    例子1:
    在project.bat中写入:Directory("\Windows\ui"):-File("ui.exe","\Windows\ui.ini")

    例子2:
    在project.bat中写入:Directory("\Temp"):-File("ui.ini","\Windows\ui.ini")
    这两个例子的前提是:ui.ini文件已经在project.bib中指定,确保被编译进内核。

    【现象】:
    例子1,内核启动后,可以看到\windows目录下和\Windows\ui目录下,都存在ui.ini文件;例子2,内核启动后,\Temp目录下存在ui.ini文件,但\Windows目录下没有ui.ini文件。

    【问题】:
    Q1. 例子1是复制,而例子2是剪切,请问这是为什么?
    Q2. 关于DAT文件的作用有这么一句话“每次冷启动的时候,Filesys模块会根据.dat文件中的内容来创建目录以及目录下的文件”。假设修改了\Windows\ui下的ui.ini文件,那么,对于例子1来说,每次冷启动后,Filesys都会用\Windows目录下的ui.ini覆盖\Windows\ui目录下的ui.ini,这样岂不是对ui.ini做的修改都没了?但实际上,每次冷启动后\Windows\ui下的ui.ini并没有被覆盖,请问我应该怎样理解那句关于DAT文件作用的话?
    Q3:是不是所有在bib文件中指定的文件,都被放在\Windows目录下?而且都不允许被删除,只能被复制?为什么?

    写的有点繁琐,抱歉!有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请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例子1:
    在project.bat中写入:Directory("\Windows\ui"):-File("ui.exe","\Windows\ui.ini")
~~~~~~~~~LZ没打错字吧?按这个,应该在\Windows\ui目录下出现ui.exe,而不是ui.in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例子1:
? ? 在project.bat中写入:Directory("\Windows\ui"):-File("ui.exe","\Windows\ui.ini")
~~~~~~~~~LZ没打错字吧?按这个,应该在\Windows\ui目录下出现ui.exe,而不是ui.ini吧?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应该是:
Directory("\Windows\ui"):-File("ui.ini","\Windows\ui.ini")

网友:
剪切的情况没试过,要研究一下

网友:
    例子2:
    在project.bat中写入:Directory("\Temp"):-File("ui.ini","\Windows\ui.ini")

例子2,内核启动后,\Temp目录下存在ui.ini文件,但\Windows目录下没有ui.ini文件。
~~~~~~~~~~我测试了你这个例子,Windows目录下的ui.ini仍然存在
请楼主确认啊
很奇怪

网友:
楼主真细致,帮顶。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例子2:
? ? 在project.bat中写入:Directory("\Temp"):-File("ui.ini","\Windows\ui.ini")

例子2,内核启动后,\Temp目录下存在ui.ini文件,但\Windows目录下没有ui.ini文件。
~~~~~~~~~~我测试了你这个例子,Windows目录下的ui.ini仍然存在
请楼主确认啊
很奇怪

是我看错了、弄错了,非常抱歉啊!惭愧啊!

网友:
还有两个问题:Q2、Q3,请各位解答一下。thanks!

网友:
这两天莫事 等放假 我来跟楼主耗起~~~

网友A:
Q2. 关于DAT文件的作用有这么一句话“每次冷启动的时候,Filesys模块会根据.dat文件中的内容来创建目录以及目录下的文件”。假设修改了\Windows\ui下的ui.ini文件,那么,对于例子1来说,每次冷启动后,Filesys都会用\Windows目录下的ui.ini覆盖\Windows\ui目录下的ui.ini,这样岂不是对ui.ini做的修改都没了?但实际上,每次冷启动后\Windows\ui下的ui.ini并没有被覆盖,请问我应该怎样理解那句关于DAT文件作用的话?
------------------------
但实际上,每次冷启动后\Windows\ui下的ui.ini并没有被覆盖
~~~~~~~~~~~~~~~~~~~~~~~~~~~~~~~~~~~~~~~~~~~~~~~~~~~实际上,他还是被覆盖了。不信你自己测试看看。
CE启动后,BINFS里的ui.ini被映射到\Windows目录下,再从\Windows拷贝到\Windows\ui下。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Q3:是不是所有在bib文件中指定的文件,都被放在\Windows目录下?
--------------- 俺也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都不允许被删除,只能被复制?
------------俺是这么认为的,直接被映射到\Windows目录的,是不能被删除的,至于能不能被复制,要看BIB里的设置了。

但从\Windows目录再做一次映射的,是可以被删除的,并且可以被复制。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 关于DAT文件的作用有这么一句话“每次冷启动的时候,Filesys模块会根据.dat文件中的内容来创建目录以及目录下的文件”。假设修改了\Windows\ui下的ui.ini文件,那么,对于例子1来说,每次冷启动后,Filesys都会用\Windows目录下的ui.ini覆盖\Windows\ui目录下的ui.ini,这样岂不是对ui.ini做的修改都没了?但实际上,每次冷启动后\Windows\ui下的ui.ini并没有被覆盖,请问我应该怎样理解那句关于DAT文件作用的话?

但实际上,每次冷启动后\Windows\ui下的ui.ini并没有被覆盖
~~~~~~~~~~~~~~~~~~~~~~~~~~~~~~~~~~~~~~~~~~~~~~~~~~~实际上,他还是被覆盖了。不信你自己测试看看。
CE启动后,BINFS里的ui.ini被映射到\Windows目录下,再从\Windows拷贝到\Windows\ui下。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您说的不对吧?我已经测试过的,不知您是否测试过?有点事先走,等下周再详细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 关于DAT文件的作用有这么一句话“每次冷启动的时候,Filesys模块会根据.dat文件中的内容来创建目录以及目录下的文件”。假设修改了\Windows\ui下的ui.ini文件,那么,对于例子1来说,每次冷启动后,Filesys都会用\Windows目录下的ui.ini覆盖\Windows\ui目录下的ui.ini,这样岂不是对ui.ini做的修改都没了?但实际上,每次冷启动后\Windows\ui下的ui.ini并没有被覆盖,请问我应该怎样理解那句关于DAT文件作用的话?

但实际上,每次冷启动后\Windows\ui下的ui.ini并没有被覆盖
~~~~~~~~~~~~~~~~~~~~~~~~~~~~~~~~~~~~~~~~~~~~~~~~~~~实际上,他还是被覆盖了。不信你自己测试看看。
CE启动后,BINFS里的ui.ini被映射到\Windows目录下,再从\Windows拷贝到\Windows\ui下。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您说的不对吧?我已经测试过的,不知您是否测试过?有点事先走,等下周再详细看看这个问题。

我的测试例子
BIB:
FILES
test.txt          $(_WINCEROOT)\Platform\$(_TGTPLAT)\files\test.txt           NK

DAT:
Directory("\Windows\test"):-File("test.txt","\Windows\test.txt")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侠们.

网友:
这个语法中不要出现空格,不然编译通过,执行失效。呵呵,在这里顺带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