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读写问题请教

楼主:
LInux下面我写了一个写串口的函数,一直往串口写字符串“this is a test”,然后通过串口调试工具看输出的内容,开始还是正确的,可是后来就不对了,请大哥给予小弟指点,谢谢!

代码如下:

open_port(const char *port_p)
{
        int fd;

            fd=open(port_p,O_RDWR|O_NONBLOCK);

        if(fd==-1){
                perror("Open port: Unable to open the serial port\n");
                return 0;
       }

        return fd;

}

int fdcom2;
fdcom2=open_port("/dev/ttyS1");
while(1){
write(fdcom2, "this is a test\n",strlen("this is a test\n") );
}

网友:
开始几次是正常的,
什么时候开始不正常的。

看你的代码也看不出问题。

网友:
大概就几十秒之后吧,

网友:
调整一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
如果实施性要求不高的话,加个sleep(1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