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一路IP电话

楼主:
求助大虾:
  最近在做一个语音网关的录音程序,语音网关把IP包发到录音服务器上.
  请问,我如何定位一路电话.也就是如何张明和李浩打电话,如何道准确定位是张明的IP语音包?

网友:
靠IP和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通过信令里的协商,就知道双方和 音频端口,来确定。
一般 IP电话,都是通过RTP协议实现。
通过对RTP包解析就可以知道是否是需要payloadtype (编解码格式)。
然后来确定IP音包。

网友:
引用楼主 duyuewen 的回复:
求助大虾:
  最近在做一个语音网关的录音程序,语音网关把IP包发到录音服务器上.
  请问,我如何定位一路电话.也就是如何张明和李浩打电话,如何道准确定位是张明的IP语音包?

首先要了解语音网关上运行的是什么协议, 如果是SIP (会话初始化协议)的话, 可以在sip协议栈中获取当前的呼叫信息, 主叫是谁 使用语音编码是什么用什么协议承载, 源ip和端口,目标ip和端口都可以获取。

其它协议应该也有相似功能,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