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dr指令的疑惑

楼主:
(1)
adr         r0, _start                   /* 把_start的相对地址移到r0       */
ldr        r1, _TEXT_BASE       /* 把_TEXT_BASE地址,就是BOOT在RAM中运行地址 */
cmp        r0, r1            /*     比较两个地址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已经在RAM运行,否则就是FLASH中运行。*/
(2)
ldr           r0, =WTCON
ldr          r1, =0x0
str          r1, [r0]
对于第二段的第一条指令,执行完后r0中存的就是看门狗的地址(WTCON在定义时,就是看门狗的地址),这个毫无疑问,但是第一段的第二条指令执行完后为什么在r1中存放的也是地址?_TEXT_BASE前面没有加"="号,应该把_TEXT_BASE地址所指向的值传给r1才对啊。难道_TEXT_BASE定义时就不是定义的为TEXT段的基地址,_TEXT_BASE指向的才是TEXT的基地址吗?还请高人指教...

网友:
_TEXT_BASE是定义的一个标号,相当于一个地址,LDR在加载标号时不需要加“=”,而WTCON定义的是一个变量,所以在加载时要加“=”。找个ARM指令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llKK0616说的没错,谢谢,我是新手,所以...
但是现在明白些了。
如:
前面定义了:
_TEXT_BASE:
            .word   TEXT_BASE
指令:ldr        r1, _TEXT_BASE 表示把代码中_TEXT_BASE的冒号后面的TEXT_BASE的值存到ldr中。而TEXT_BASE的值是在其它的文件中定义的。如以U-Boot for SMDK2410为例,便是0x33F80000(在board/smdk2410/config.mk中定义的)

网友:
新手啊,刚刚也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