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修改封装

楼主(2009-05-11):
protel中修改封装
我在画好电路图后导入网络列表,成功后,在进行布局时,有些元器件一左键点击就不见了我的鼠标箭头就跑其他地方了,后来我调了封装库中中心点的位置,可是当我再刷新时,元器件却找不到了怎么回事?就剩下元件名了不知怎么弄的?
封装
其他
元器件
中心

网友A:
你用的是protel吧?protel中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关闭protel后,重新画封装,再导入就解决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可能是你在画封装的时候没有按照它的原则来做、

网友B:
用库的时候应该是自己信得过的,如果信不过,自己重画库,注意设置一下原点就可以

网友:
重新画封装,从原点开始画!在加载即可

网友:
protel应该可以重设封装原点吧

网友C(2009-06-10):
做好的方法,自己重画库,注意原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