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堆内存释放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数据库开发.每次添加数据.内存就会增大.必须把应用程序关闭后才会完全释放.
不断添加数据的时候,堆内存会不断增加,物理内存有限.
我的应用程序要运行几天.想知道堆内存满了系统会自动释放吗?若不会有什么办法可以人为释放?

网友:
堆内是手动申请,也必须手动释放,和栈内存不同的。你看看在使用的过程中取舍一下。

网友:
都释放了吖.可惜没次运行到Execute()这句话进行SQL语句操作时候内存就会减少一点.一般调用2-3次减一次.要把应用程序关闭后才回把内存返回.那你们解释一下怎么处理.那内存去哪里了?为什么要关闭才返回?

网友:
用CEDB数据库100条数据吃2次

网友:
你的 wince 是哪一版, 有沒有安裝 Update?? 搞不好該 bug 已經透過 update 更正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Update全部都装吗还是有要求?

网友:
update是指系統補丁之類的東西. 當然越全越好.

至於你說的問題,應該不是系統的bug. 你用new分配的內存用delete刪過沒有?

网友:
没NEW哈哈.解决了谢谢

网友:
请问下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