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Emabedded CE6.0下怎样在应用程序中加载驱动?

楼主:
我做了一个看门狗驱动,想要在应用程序中动态加载驱动,使用ActivateDeviceEx()加载驱动,程序代码段:
DrvDll = ActivateDeviceEx(_T("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WDT"),RegIniData,1,NULL);
hWDT = CreateFile(_T("WDT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已经使用注册表操作函数添加了相应的键值。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ActivateDevice(_T("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WDT"),0)就行了
当然要保证dll在window目录下

网友:
第一个参数有问题,应该是从drivers或Builtin开始就行了,肯定不需要 HKEY_LOCAL_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