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200单片机学习板,硬件仿真出现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楼主:
硬件仿真出现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debugger aborted
是什么问题?
在这个之前有出现
       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s
try again     ..............
settings      ...............
stop debugging    ............

类似窗口,
是不是没连接好?

网友:
它无法和你的仿真硬件通信,可能是
1. 电缆故障
2. 仿真硬件故障
3. 软件和硬件不匹配

网友:
电缆应该没问题
可以在上面烧写,就是硬件仿真做不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仿真器不太好,你重新设置下 对应仿真的配置试试。

网友:
没设置好,或者线没有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