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除 WINCE 5.0 启动音乐,关机音乐?

楼主:
如题,就是让WincE除了能播放音乐外,其他一切操作都静音!

网友:
通过驱动直接把声音禁了,等放音乐的时候再打开

网友:
其它一切??包括其它第三方应用软件都不能发声吗?

网友:
其它一切??包括其它第三方应用软件都不能发声吗?
不是的,第三方应用软件可以发声,把它内置的各种音效去掉即可!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全关了就可以了
如按键和点屏幕声音选项没有,那请检查注册表选项
驱动里面定制只需修改注册表即可

网友:
没有做过,但是我想可以从注册表入手,毕竟只是实现一个设置的功能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注册表中的按键,屏幕音量已经找到。

但,开机声音设置 等,应修改什么地方?用PB

网友:
开机声音也是在控制面板的同一个页面里设置的,就是上面的几项中的一个关掉就可以了
但注册表项是哪一个可能还要找一找

网友:
控制面板中设置我知道,但做出的产品不可能一台台的设置吧!

注册表我已经找了很多次了,实在是找不到,哪位做过的朋友给提醒一下!

网友:
windows 的比较简单
反正软件和现实的机器一样 都是由零件构成的

网友:
招聘兼职程序员
我们公司想请人制作一个类似于“印艺印刷报价管理系统”的软件。待遇丰厚。要求人在上海,有意者请联系:qq:494862441 手机:13916673571

网友:
顶一下
睡觉了!

网友:
应该可以通过改注册表。

网友:
控制面板里面全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控制面板的设置其实都是在注册表里。

你能通过控制面板设置,也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实现。直接在定制OS时改好注册表就行。

网友:
你在关闭声音之前用vs自带的register remote工具导出手机的注册表,然后在关闭了到处注册表

两个比较就可以得出声音的变动是哪两个了

自己多做做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