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设备安装.net CF问题

楼主(2009-12-09):
Wince设备安装.net CF问题
我在WinCE的设备下安装了.net CF后程序正常运行
但重启后就找不到CF了
只有安装文件夹,里面没有文件
通过PC msi安装文件装
vs部署
在设备上运行cab
都不行
在windows目录还有个System目录下试过
都不行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安装
目录
文件夹
程序

网友A:
默认安装到Windows目录下的,但这个目录一般是不可保存的,所以重启后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