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进不了系统 求解!!!

楼主:
各位大虾,
    小弟现在发现一个难解问题,就是在wince开始一切正常,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操作后会有注册表文件被破坏的情况,此时就不能进wince系统,一直当机在boot画面。

     在boot里面接上电脑。弹出u盘发现,Documents and Settings 文件夹删除不掉,提示说DEFAULT目录不为空,我格式化一下整个盘后一切又正常了。
     所以判断是USER。hv损坏,但是怎么解决,请大虾指教,急切!急切!

网友:
现在不良率又2% 左右,我有一个解决的构思,但是不知道怎样做。
  我想在系统发现注册表加载不正常的时候就格式化整个盘,但是怎样操作呢?

网友A:
系统文件被破坏了,现在只能给它重做系统了,也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网友:
估计是你烧的内核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不确定,只是猜测

网友B:
你的系统频繁操作注册表了?

否则怎么可能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系统频繁操作注册表了?

否则怎么可能会坏

我的系统,包括应用程序都没有频繁操作注册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用的地图里面又没有频繁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文件被破坏了,现在只能给它重做系统了,也没有其它的办法了…

其实也不是系统文件破坏了,只是用户注册表坏了,我也不需要重新烧系统,只需要放放置注册表的磁盘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坏,肯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嘛,先找原因,再想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肯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嘛,先找原因,再想解决办法

2% 一下的不良率,而且据说 FAT固有的毛病就是说在有文件破坏的可能, 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进不了系统,格式化fat也每关系,因为我的FLASH 中没有文件,我的应用程序是在binfs中的

网友:
刚刚在找到一种解决方法
在oemiocontrol中加一个格式化项,决定现在试试
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找到一种解决方法
在oemiocontrol中加一个格式化项,决定现在试试
有结果告诉大家

最好还是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再解决。其他即使有方法解决,也不是那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找到一种解决方法
在oemiocontrol中加一个格式化项,决定现在试试
有结果告诉大家

最好还是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再解决。其他即使有方法解决,也不是那么完美。

多谢您的忠告,我后期会再确定具体原因,不过现在首要任务是要保证出货期限的正常。老板发飙了啊。

网友:
也可能是FAT文件系统出问题了,我不久前用FAT系统长时间不间断存储就会出问题,出了问题NandFlash就只能读不能写了,一写就死机,格式化后可恢复正常。郁闷啊,查了好长时间没确定根本原因,后来放弃FAT了,自己管理文件存储。

网友:
oemiocontrol函数中有一个参数 IOCTL_HAL_QUERY_FORMAT_PARTITION 是filesys.exe询问需不需要对磁盘分区格式化。我在这个参数项的返回函数中判断注册表文件是否顺坏,如果是就格式化,否就不格,经过测试,能正常工作。
详细参考http://blog.eeworld.net/mrjiangyan/archive/2009/05/31/4226984.aspx

网友E:
经过一段时间操作后会有注册表文件被破坏的情况…………

lz能否详细说说是什么操作?

网友F:
WINCE在启动过程中会有个系统请求,需要OEM层回复系统是否要清除已保存的注册表,你可以在EBOOT和OAL层加些代码,在EBOOT传一个全局变量给OAL层,让OAL层来清除注册表,这样当系统启动不了的时候你在EBOOT设置一下,然后启动WINCE过程中会清除注册表。这样也可以确定是否真的是注册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CE在启动过程中会有个系统请求,需要OEM层回复系统是否要清除已保存的注册表,你可以在EBOOT和OAL层加些代码,在EBOOT传一个全局变量给OAL层,让OAL层来清除注册表,这样当系统启动不了的时候你在EBOOT设置一下,然后启动WINCE过程中会清除注册表。这样也可以确定是否真的是注册表损坏。

lz是个大家啊,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过一段时间操作后会有注册表文件被破坏的情况…………

lz能否详细说说是什么操作?

就是普通的跑地图,插拔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CE在启动过程中会有个系统请求,需要OEM层回复系统是否要清除已保存的注册表,你可以在EBOOT和OAL层加些代码,在EBOOT传一个全局变量给OAL层,让OAL层来清除注册表,这样当系统启动不了的时候你在EBOOT设置一下,然后启动WINCE过程中会清除注册表。这样也可以确定是否真的是注册表损坏。

我有这样考虑,不过这时候注册表已经不能删掉了,文件系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