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usb供电和下载的单片机板,谁有这方面资料??

楼主:
准备自己做板玩玩,供电和下载都用usb口,用过一个stc的单片机板是这样的,这样的板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
如果你用的单片机原先是用串口线下载的话,
可以用USB和RS232转换芯片CJS1015,
芯片集成到电路板上去。留一个usb接口给PC。
usb只有5V电压,你用的电路板上的总电流最好不要超过500mA,
单片机用3.3V的比较合适。加个1117稳压。
不然USB带不动。

网友:
我是准备用那种好多洞的万用板自己从头做一个,原来用过一个板接口是这样的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c642e62026efe8527508477455110d2.jhtml?cm_cat=0 电路很简单,既可以下载又可以供电。电脑上点下载,按下reset键就可以下载,再按下reset就运行。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很简单呀,你可以使用CH340或CH341芯片来做。
CH340是USB转串口的芯片,使用方法很简单。至于到PC上使用,
可以下载一个CH340的驱动安装就可以了,驱动安装后会出现一个虚拟串口,
如果要烧写程序,就像普通串口一样使用就可以了,以下是CH340的电路原理图部分

以下是CH240的驱动程序和PDF的下载地址,你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USB转串口芯片 CH340 驱动程序、PDF

网友:
供电用USB口很容易,直接usb的VBUS取5V电即可。

不过不管是纯USB的,还是USB转串口(虚拟串口)的,下载就需要PC上的下载软件了,一般很少自己写。

你要做的板子,能找到的下载软件是什么样的?

网友:
就是用stc的单片机,用他的stc-isp下载软件,和SupermanKing 说的有点像

网友:
支持3楼的

不过有过一些人用的USB转232芯片出现不能下载程序,但是串口通信正常的情况

这个LZ得注意一下

呵呵

PL2303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共享愉快。谢谢

网友:
请问3楼,CH340的RxD、TxD能否直接连到单片机的RxD、TxD两个脚,省掉两个MAX232芯片的正逆两次转换和中间的USB线。也就是直接从PC通过USB线连编程器的纯USB。

网友:
纠正:
请问3楼,CH340的RxD、TxD能否直接连到单片机的RxD、TxD两个脚,省掉两个MAX232芯片的正逆两次转换和中间的[del]USB[/del]串口线。也就是直接从PC通过USB线连编程器的纯USB。
也有个详细电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