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提高手机上的蓝牙传输速率

楼主(2010-06-01):
请问如何提高手机上的蓝牙传输速率
目前在开发手机的蓝牙功能,发现相同型号的手机(我们公司开发)之间对传文件的速度比我们的手机和nokia手机之间对传文件要慢一点,平均慢10%左右,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谢谢!
手机
nokia手机
蓝牙传输
蓝牙功能
如何

网友A:
hoho,可能nokia 的s60 效率高,或者nokia的主频高一些,
600M主频和200M主频,当然效率不同了

网友B:
同型号的手机在出厂时,厂家以经将手机蓝牙设置了默认,也就是将同型号手机上的通信协议进行了一些设置,让手机自己对自己人快速确认,这样两者就有了一定的默认联系。

网友C:
你可以把手机的电路板和通讯协议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