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51,CE5.0,DNW串口乱码,有高手碰到过么?

楼主:
不是串口接地不良之类原因,通过DNW查看,串口设置应该没问题,其他板子打印是正常的。时而在打印语句中崩些中方之前的乱码,找不到原因,有没有高手碰到过? 望指点!

网友A:
1、NK打印语句是否有非法字符
2、串口线是否接好
3、那板子的串口是否稳定
4、那个板子的串口波特率设置是否准确,是否有误码率过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K打印语句是否有非法字符
2、串口线是否接好
3、那板子的串口是否稳定
4、那个板子的串口波特率设置是否准确,是否有误码率过大的情况

串口线是正常的,换其他板子打印正常
板子波特率是程序中已经设定好 ,115200,不会有问题,误码率在哪里查呢? 如何判定呢

网友:
误码率主要是看设置的波特率偏差有多少,以前看AVR单片机的DATASHEET会写明多少M的系统时钟设置成多少的波特率会导致多大的误码率

网友:
我的2440 在外部串口偶尔也会,估计是不稳定,

网友B:
我们的板子也是经常在打印信息之前出现一些 乱码,或者打印了很多信息,有时也出现乱码。

最后定位:一些情况是否线缆没有连接牢固,重新用力好好插下;
另外有些时候 是否给232的PHY供电不稳。

应该是UART--PHY---rs232这条链路上,信号不稳导致的。

楼主可以参考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板子也是经常在打印信息之前出现一些 乱码,或者打印了很多信息,有时也出现乱码。

最后定位:一些情况是否线缆没有连接牢固,重新用力好好插下;
另外有些时候 是否给232的PHY供电不稳。

应该是UART--PHY---rs232这条链路上,信号不稳导致的。

楼主可以参考查查。

好建议,试试。

还有没有可能是2451片子本身有点问题呢?

网友:
如果用超级终端可以强制把传入的数据转为7位的ASCII码,这样误码率降低很多。因为大部分的字符都是7位就可以表示了

网友:
估计问题在于内核没匹配,换个新的居然OK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