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显示驱动的问题

楼主:
据我的了解,wince的显示驱动在BootLoader和oal都要做,但是我为了让LOGO能够一直显示图像到显示CE桌面,就把OAL层的ResetDisplay给注释掉了,运行效果还是不错,但是偶尔出现现象:CE起来了但是始终见不到桌面,而且还有零星的白条纹!估计是OAL层没有初始化显示驱动的原因,但是如果在OAL层初始化显示驱动,那么图片就消失了,重新flash里的图像数据,比较困难,想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第一,你的说法就有问题,bootloader和oal里面做的那不是“显示驱动”,只是对屏做必要的初始化,然后显示一些简单的图片,这和驱动比要简单多了。

至于你说的问题,如果在bootloadr阶段初始化没问题,而且后面又没有对相关寄存器做修改的话,不应该出现你说的问题。而且,据你所说是“偶尔出现”,那你更要好好查查真实原因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的说法就有问题,bootloader和oal里面做的那不是“显示驱动”,只是对屏做必要的初始化,然后显示一些简单的图片,这和驱动比要简单多了。

至于你说的问题,如果在bootloadr阶段初始化没问题,而且后面又没有对相关寄存器做修改的话,不应该出现你说的问题。而且,据你所说是“偶尔出现”,那你更要好好查查真实原因是什么了。

恩,是对显示做的必要的初始化,另外要说明一点的就是,如果在OAL层添加对显示的初始化后,就不会出现上面说的“偶尔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的说法就有问题,bootloader和oal里面做的那不是“显示驱动”,只是对屏做必要的初始化,然后显示一些简单的图片,这和驱动比要简单多了。

至于你说的问题,如果在bootloadr阶段初始化没问题,而且后面又没有对相关寄存器做修改的话,不应该出现你说的问题。而且,据你所说是“偶尔出现”,那你更要好好查查真实原因是什么了。

MARK,学习了,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模糊.查下.偶尔是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模糊.查下.偶尔是什么时候?

启动7,8次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模糊.查下.偶尔是什么时候?

启动7,8次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之前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ram在开机时候没有清0导致,后来eboot中清零现象就消失了,不知道和你碰到的情况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模糊.查下.偶尔是什么时候?

启动7,8次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之前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ram在开机时候没有清0导致,后来eboot中清零现象就消失了,不知道和你碰到的情况有没有关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预留的flash的空间不足造成的,修改了预留空间的大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呵呵,只怪自己太粗心了~~还是谢谢guopeixin,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模糊.查下.偶尔是什么时候?

启动7,8次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之前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ram在开机时候没有清0导致,后来eboot中清零现象就消失了,不知道和你碰到的情况有没有关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预留的flash的空间不足造成的,修改了预留空间的大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呵呵,只怪自己太粗心了~~还是谢谢guopeixin,结贴

哦,就是内存越界了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