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7 LPC2138芯片的IAP应用,碰到棘手难题,求助!

楼主:
typedef struct
{
    uint32   Num;
    uint32   Data;

} DNum,*pIDNum;

#define IAP_ENTER_ADR   0x7FFFFFF1  // IAP入口地址定义
#define FLASHLOCATION   0x0001000  //FLASH空闲地址 0x00010000H:十进制65536,65536/1024/4(每4K一个扇区)=第16扇区

DNum DNumRam; //RAM中的结构体变量

FlashToRam  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将FLASH内容提取到RAM中的函数,请问可存在问题?

uint32 FlashToRam(void)
{uint32 resut;
  resut=DNumRam.Num;
  return resut;
}

uint32  RamToFlash(uint32 dst, uint32 src, uint32 no)
{
    paramin[0] = IAP_RAMTOFLASH;             // 设置命令字
    paramin[1] = dst;                        // 设置参数
    paramin[2] = src;
    paramin[3] = no;
    paramin[4] = IAP_FCCLK;
    (*IAP_Entry)(paramin, paramout);         // 调用IAP服务程序

    return(paramout[0]);                     // 返回状态码
}
/*
RamToFlash(0x00007000, (uint32)SendData, 512);        // 写数据到扇区1
*/
uint32 WrFlash(uint8 beginSQ,uint8 endSQ,uint32 FlashAdd,uint32 RamAdd,uint32 bytLen)
{   uint32 result;
    ReadParID();                                    // 读器件ID
    BootCodeID();                                   // 读Boot版本号

    SelSector(beginSQ,endSQ);                                 // 选择扇区1
    EraseSector(beginSQ,endSQ);                               // 擦除扇区1
    BlankCHK(beginSQ,endSQ) ;                                 // 查空扇区1

    SelSector(beginSQ,endSQ);                                 // 选择扇区1
    RamToFlash(FlashAdd, RamAdd, bytLen);        // 写数据到扇区1

    if(Compare(FlashAdd, RamAdd, bytLen) == CMD_SUCCESS)
    {
        result=TRUE;
    }
    else
    {
        result=FALSE;
    }
    return result;
}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总是出现写入数据命令执行不成功????请问LPC2138的IAP具体应该怎么做啊?
急疯了,我!!!

if(WrFlash(1,1,FLASHLOCATION, (uint32)RamLocation, 256)==TRUE)
{      IO1CLR = LEDS8 & (1 << (18+2));        // 点亮LED4
        for (i=0; i<0x1FFFFF; i++);
        IO0SET=LEDS8 & (1 << (18+2));
}
else
{
IO1CLR = LEDS8 & (1 << (18+2));        // 点亮LED4
  for (i=0; i<0x2FFFFF; i++);
  IO1SET = LEDS8 & (0xFF << (18));// 熄灭所有LED
   for (i=0; i<0x4FFFFF; i++);
   IO1CLR = LEDS8 & (1 << (18+2));        // 点亮LED4
     for (i=0; i<0x2FFFFF; i++);
    IO1SET = LEDS8 & (0xFF << (18));// 熄灭所有LED
}

网友:
1.  将flash的数据读取到RAM中,指定地址直接读就可以了,与IAP无关
2.  如何判断写入不成功?选择扇区成功了么?擦除扇区成功了么?
    出现问题一步一步调试吧,找到具体出错的位置就很容易解决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去NXP的官网,有关于这方面的应用设计,可以参考下。

楼主好好看看下下面两个文档吧:
Using IAP for LPC2000 ARM devices (2004-10-25):
http://www.nxp.com/documents/application_note/AN10256.pdf

LPC2000 secondary bootloader for code update using IAP (2009-05-26):
http://www.cn.nxp.com/documents/application_note/AN10835.pdf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用ADS?
记得IAP在www.zlgmcu.com上面有技术文档,你可以使用网站搜索功能,有文档和例程。

你需要调整分散加载,预留出RAM的前32个字节,这个用分散加载实现。
其实ADS需要设置C和汇编混合编程,否则是写不进FLASH的。
还有你写的扇区要确保里面没有执行代码。

uint32 FlashToRam(void)
{uint32 resut;
  resut=DNumRam.Num;
  return resut;
}
这个函数我怎么觉得是一条赋值语句啊,ZLG网站的资料您好好阅读,虽然不是2138但是NXP的几乎雷同只要扇区分布不同而已,而且还有例程,如果您找不到可以留言给我。

我年前做了一个用SD卡自动更新程序的功能,用过IAP

网友:
谢谢 大家,我先登陆周立功网站找点资料看看先,等再碰到问题,继续跟高手们请教。

网友:
尊敬的各位高手,我还是没有搞定啊。
dsoyy,LPC2138片子到底哪个地址空间是我可以用的?
还有,存进FLASH里面的数据元素怎样提取出到RAM里来?
我一直没搞好。
求帮忙解决。感谢!

网友:
还有,存进FLASH里面的数据元素怎样提取出到RAM里来?
----------
给个地址直接读就可以. 比如你想读0x100000处的一个字,可以像这样
unsigned int word32;
word32 = *((unsigned int *)0x100000);

网友:
可是问题我安LPC2138片内最后一个地址写入的,可总是回馈出写入失败。。。

网友:
请高手给个实例代码可以吗?
在这里公布或者发到我的邮件 hanbing086@163.com里。

网友:
你好,小弟还有问题,C中,怎样将 内存变量按指定地址存储?
比如存储  uint8 a=6;按地址为0x4000ff00;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