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输入法wince移植问题

楼主(2010-06-12):
T9输入法wince移植问题
大家好,最近想要把T9输入法移植到wince4.2平台上去,不知该怎么去做,输入法网上有很多源代码,但不知道是不是可用
好用适合wince4.2平台,不知大家有做过这方面工作的吗?请大侠给与指导和帮助。谢谢!!!
wince
工作
输入法
WindowCE

网友A:
这也算是移植的问题,囧!!!

网友B:
我有可以在wince5.0上的源码,已经用在产品上,而且还添加了拼音联想,笔画联想以及数字输入等功能,在4.2上应该也可以运行。

网友C:
我用的源代码就是t9IME的原代码,它最初只有一种单字拼音输入法,后面的功能是我自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编写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t9ime_wince@163.com,不过是有偿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