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remote resigter editor不能连接设备?

楼主:
WINCE6.0下,利用wince remote resigter editor连接ARM设备,Transport选用 TCP/IP, Startup选用 ActiveSync。

测试连接时报不能连接设备端错误: Unable to load device side components。 而现在上位机与设备端TCP/IP,ActiveSync

都是正常的。请问哪位大侠能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选择的SDK不匹配

网友:
要用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的SDK不匹配

能否具体点,请问在哪里选择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