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 驱动中, 为什么与平台相关(CPU上SDIO寄存器的设置) ...

楼主(2009-03-11):
SDIO 驱动中, 为什么与平台相关(CPU上SDIO寄存器的设置)的部分在SDHC(主控端[BSP])中?
SDIO 驱动(协议)包括SDHC(主控端), SD Client(客户端)等部分.
为什么与平台相关(CPU上SDIO寄存器的设置)的部分在SDHC(主控端[BSP])中? (有的方案中)
客户端
寄存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与平台相关的部分不放在 SD Client(客户端)部分, 而放在SDHC(主控端[BSP])中?
( 很多平台(方案)的SD Client部分都不要改, 直接用MS 提供的, 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

网友B:
问题已理解了.
我要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