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下的模拟器SDK的NK能不能直接用新版本去替换而用不着每次更新NK就得编译新SDK,卸载老SDK再重新装新SDK.这样用模拟器太不方便了.

楼主:
CE60下的模拟器SDK的NK能不能直接用新版本去替换而用不着每次更新NK就得编译新SDK,卸载老SDK再重新装新SDK.这样用模拟器太不方便了.

网友:
因为对于SDK也就换了一下NK.BIN的内容,SDK的那些头文件,库文件还是没有变化的.每次对NK.BIN进行小小的修改就得把旧的SDK卸载,再编译新SDK,再装新的SDK,这样一个来回才可以看到NK.BIN里面的那点小小的变动,这样调试太辛苦了.

网友:
是不是在建有OS工程下,再建立AP工程就可以省去对SDK导出的依赖???

网友:
5.0的SDK安装后的nk.bin是可以直接替换的,6.0的不清楚,估计一样吧
我的目录是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xxx\xxx\nk.bin

网友:
在WINCE60里面这样弄,没有效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我做过很多次,在5.0和6.0之间都切换过。
楼主可以再试一试。

网友:
我在CE60下,把NK.BIN换成新的,但没有运行新的NK.BIN,还是用的是老NK.BIN.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模拟SDK启动的时候会去核对NK.BIN的时间戳???

网友:
今天又遇到了一个怪问题.在导出的模拟SDK上写一个AP在模拟环境下是可以跑起来的,通过文件共享的方式映射到模拟OS的工程里面去(已经击活了模拟OS工程),但在模拟OS里面去运行那个AP,居然运行不了,也不知道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
模拟器下有一个Clear Save State按钮,按了这个就可以运行替换的新的NK.BIN了!,我狂晕!

网友:
软复位跟硬复位都没有效果,必须CLEAR SAVE STATE!

网友:
在模拟器里面把Serial Port 0映射到COM1,这样模拟器就可以访问PC上的COM1端口了.所以模拟器上也是可以调试串口通信的.模拟器也可以上网什么的,所以WINSOCKET相关东西也是可以玩一玩的.
Create text console window for serial port1,这样调试消息就可以打印到DOS窗口了.AP+DRV的调试消息都会向这个DOS窗口输出.这样调试起来就好方便啊!!!调试消息的输出都可以直接省串口线了.

直接换NK.BIN可以更新NK(连烧写NK的步骤都可以省了),连开发板都可以省了,但由于模拟器只能模拟一些简单的功能,所以还是不能完全代替开发板的.简单的AP+DRV是可以在模拟器上直接调试的,但依赖硬件的AP+DRV还是必须在实际的硬件上去调试的.

网友:
相关的头文件是一样的,MFC那块的头文件/库文件/源文件也完全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指定路径加的).库文件可能存在不同----因为增加的组件不一样所以不一样.没有增加的组件其库文件就不存在.比如如果没有CELLCORE组件就没有Cellcore.lib/exp这两个文件,也就是SDK这块相差的不多,不用每次去卸载原来的SDK再装上新的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