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 I2C 总线中,如何处理两个地址一样的从器件?

楼主:
现在要通过 I2C 接口读写两个一样的从器件;

但这个器件的从地址是固定的;

所以就会产生地址冲突;

请问: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
那字地址那,要是字地址也一样那就没招啦

网友:
能不能加个,电源控制来让某一个工作,这样另外一个就访问不到了,
嘿嘿,我想这样可以吧,
哈哈。

网友A:
I2C的协议规范本来就依赖不同地址,你这样的电路已经违背了I2C的基本了。

可以考虑电路上用分别供电的方式,不过需要注意该芯片在无电情况下是否会挂住I2C总线。

或者用信号切换方式,将SCL进行切换,可避免两个同时收到SCL信号。

或者该芯片是否支持单独引脚控制的低功耗模式,并且要求在低功耗模式下不响应I2C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的协议规范本来就依赖不同地址,你这样的电路已经违背了I2C的基本了。

可以考虑电路上用分别供电的方式,不过需要注意该芯片在无电情况下是否会挂住I2C总线。

或者用信号切换方式,将SCL进行切换,可避免两个同时收到SCL信号。

或者该芯片是否支持单独引脚控制的低功耗模式,并且要求在低功耗模式下不响应I2C总线。

很有经验,学习了。

网友B:
用一个GPIO来控制切换完全可以实现的,以前有项目为了防止两个挂在I2C上的芯片干扰,就用这种方法来实现的,在需要的时候切换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GPIO来控制切换完全可以实现的,以前有项目为了防止两个挂在I2C上的芯片干扰,就用这种方法来实现的,在需要的时候切换过去

嗯,把一条线断了,这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GPIO来控制切换完全可以实现的,以前有项目为了防止两个挂在I2C上的芯片干扰,就用这种方法来实现的,在需要的时候切换过去

你好!能不能大概说一下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GPIO来控制切换完全可以实现的,以前有项目为了防止两个挂在I2C上的芯片干扰,就用这种方法来实现的,在需要的时候切换过去

你好!能不能大概说一下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就是切断SDA或者SDL啊,用模拟开关即可。嘿嘿。

嘿嘿,每个器件就放一个开关。我理解没有错误吧。断了一根线,所以没有办法寻址了

网友:
楼主,你好,想问你关于Win  CE.Net(C#)的 "Hello  World "的源代码程序!再三谢谢了.

不知道你能帮忙不? 项目经理要2周内学懂Win  CE.Net(C#),你能写个源代码谢谢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