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中可以修改LCD显示的亮度和色度和对比度不?

楼主(2010-01-17):
wince中可以修改LCD显示的亮度和色度和对比度不?
如题
对比度
wince

网友A:
这个得看看你的硬件,如果有相关的LCD升压电路,一般来说 LCD 背光可以通过 背光电源pin为PWM,调节PWM占空比来达到目的的。同样的,也有些LCD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来调节对比度。另外你所说的色度是不是指颜色的深度?这个可以通过配置LCD控制寄存器及WinCE驱动来实现

网友B:
楼上的回答的好

网友C:
学习了,一楼正解,可以再找点儿相关的资料突破一下,现在已经知道往那儿用力了;职业+友情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