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于追踪日光要用哪种元件好?

楼主(2009-11-13):
请问一下用于追踪日光要用哪种元件好?
如题,小弟准备做一个与追踪日光有关的作品,不知要选择光电池还是光敏电阻,抑或光电二(三)极管,请各位知道的不吝赐教,跟我说一下他们之间的主要用途以及区别、价格等,详细一点,不过声明一下不要抄网上的!感激不尽!!!
光敏电阻
光电池

网友A:
实现应该是都能实现,我觉的用光电池的好处就是不用考虑能源(电池)的问题,不过成本可能较高,要是是作品而不是产品可以考虑;光敏电阻和光电二(三)极管成本较低,看你从那方面考虑了。

网友B:
不知道,刚买了两块太阳能电池,也在想跟踪日光呢。

网友C:
。。。。。。光敏电阻,你可以上网下些论文,好多都是用光敏电阻的。。要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