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串口中有什么原因会导致while(TI==0)这里出不来?

楼主:
控制打印机时老是把要打印的东西打印一般然后就死机了,

因为背光还是设定的时间内不按键会关闭,有按键就亮,说明程序还是运行正常

所以现在怀疑是while(TI==0)这里没出来,想问下大家会有什么因素导致串口无法成功发送数据?

网友:
会不会SBUF = DATA;这样的没执行到

或者卡在某个中断里没出来?

网友:
串口无法发送有软件与硬件方面的原因,如果硬件参数正常,那就是串口设置问题了,先传一数据到SBUF,促使TI为真,进入中断传送,在中断函数里清零TI,数据指针加一,继续赋值,中断一直循环,直到数据传完.你这不是接收,怎么可以用那个循环判断呢,你赋值TI就为一,清零就归零,不清零就等着停电吧.

网友:
serial ()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if (outbufsign) //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
else {SBUF=*outlast; //未发送完继续发送
outlast++; //最后传出去的字节位置加一
if (outlast==outbuf+OLEN)
outlast=out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数据发送完置发送缓冲区空标志
}
}
if(RI)
{
RI = 0; if(!inbufful)
{ *inlast= SBUF; //放入数据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nbufsign=1;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
}
}

网友:
while(TI==0)等待从CPU中发送完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fan027 的回复:
控制打印机时老是把要打印的东西打印一般然后就死机了,

因为背光还是设定的时间内不按键会关闭,有按键就亮,说明程序还是运行正常

所以现在怀疑是while(TI==0)这里没出来,想问下大家会有什么因素导致串口无法成功发送数据?

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有这么一句
if(TI)
{
   TI = 0;
   //other code
}

然后再其他子程序或主程序中使用这样发送:
SBUF = SendData;
while(TI==0);
就会导致死机。

本人有此经历,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解决,的确不是这里的问题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