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下修改public文件一定要重新sysgen?

楼主:
最近在做电源管理这部分,想修改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PDD\里的default文件。
但想想要是每次调试修改都要sysgen,那不死人啦。有没有大侠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编译下。望指点迷津。

网友:
可以把PUBLIC的内容放到自己的Project下的,
具体的上网一搜有很多的,呵呵

网友:
可以在命令行单独编译电源管理部分驱动,然后Make run time image就OK了

网友:
请问如何在命令行编译我的电源管理驱动啊,刚接触wince不久,希望多指教

网友A:
切换到目录,build and sysgen 所在目录即可

网友:
从PB5.0的菜单“Build OS”/“Open release directory”进入命令行,再cd到相应的驱动目录。
目录一般有makefile、sources等文件,输入: make 命令进行编译。

网友:
googleman 写错了吧  要是build and sysgen,比sysgen 时间还要长啊。
应该是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不知道 ,所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目录,build and sysgen 所在目录即可

我是build and sysgen 所在的单个目录啊,总之我试过,我单独编译控制面板的源代码,
有效的,然后copy file to release directory ,再次make image即可。

build and sysgen 整个工程,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哦了,我明白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目录,build and sysgen 所在目录即可

我是build and sysgen 所在的单个目录啊,总之我试过,我单独编译控制面板的源代码,
有效的,然后copy file to release directory ,再次make image即可。

build and sysgen 整个工程,完全没有必要。

原来还可以这样编译,不错。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不行,想问问Googleman你说的build and sysgen 所在的单个目录什么意思,如何操作,可能是我操作有误。

网友B:
在FILEVIEW那个窗口里打开这个目录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PDD\
然后右键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project再make run time image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解决,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FILEVIEW那个窗口里打开这个目录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PDD\
然后右键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project再make run time image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楼主,不信你的这样不行?

网友:
这个我学习了,very有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