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下的DLL无法生成!

楼主:
现在我自己写的(EP9315)GIPO的驱动,添加到BSP当中后,编译是通过,就是不能生成DLL,但却弹出如下错误!Built: Jun 16 2004 15:09:27
Error: Could not find file 'D:\WINCE500\PBWorkspaces\ep9315_wince\RelDir\ep93xx\edb9307_1x\..\..\ep93xx_ARMV4I_Release\EINTDrive.dll' on disk
EINTDrive.dll D:\WINCE500\PBWorkspaces\ep9315_wince\RelDir\ep93xx\edb9307_1x\..\..\ep93xx_ARMV4I_Release\EINTDrive.dll NK SH
Error: failed setting lin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我在eeworld上也看到类似的问题,但是那位楼主没讲他是怎么解决的。
希望有高手帮助解决!
以下是我的source文件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NAME=EINTDriver
TARGETTYPE=DYNLINK
WINCEOEM=1

TARGETLIBS=$(_SYSGE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SOURCELIBS=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DEFFILE=EINTDriver.def

DLLENTRY=DllEntry
SOURCES= \
       EINTDriver.cpp

网友:
这是bib文件中的设置
   EINTDrive.dll       $(_FLATRELEASEDIR)\EINTDrive.dll        NK  SH

网友:
这个驱动的上级目录中Dirs文件有没有包含这个驱动的文件夹名?如果没包含的话是不会编译这个驱动的。
另外这边那些内容是SOURCE文件的全部内容吗?

建议单独编译一下这个驱动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或者警告,不要执行make,看你上边的错误是MAKE阶段提示没这个DLL的错误,且只帖出了部分,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其它地方有没有错误

网友:
dir中有这个文件夹名,以下是dir中的内容

DIRS= \
    atapi       \
    display     \
    ethdbg      \
    ethermac    \
    fsd         \
    kbdmouse    \
    mouse       \
    serial      \
    touch       \
    wavdev        \
        ps2kb        \
        usb \
        usbfn \
        PCCARD   \
        EINTDriver

帖子当中source 就是全部内容!
但是DLL,对应的lib 文件却生成了!

网友A:
单独编译没错的,以下编译生成提示:
BUILD: [00:0000000033:PROGC ] 0 Warnings,  0 Errors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22 2004 10:38:01)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ep9315_wince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希望各位高手继续帮助!

网友:
编译的是不是跳过去了

网友B:
你在BSP的target\ARMV4I\retail目录下看看是否有这个DLL,
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明没有正确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编译没错的,以下编译生成提示:
BUILD: [00:0000000033:PROGC ] 0 Warnings, 0 Errors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22 2004 10:38:01)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ep9315_wince - 0 error(s), 0 warning(s)

又只帖了一部分,这块上边一点会显示build的信息,能够看到到底有没有生成DLL,并且生成到了什么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BSP的target\ARMV4I\retail目录下看看是否有这个DLL,
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明没有正确生成。

对,就这样看,如果有就自己拷贝过去。呵呵

网友:
在target\ARMV4I\retail没有!我把wince500整个目录下都搜索了,没有这DLL文件,只有生成的同名lib文件。
tarting Build: set WINCEREL=1&&build
==============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000:PROGC ] Checking for \WINCE500\sdk\bin\i386\srccheck.exe.
BUILD: [00:0000000001:PROGC ] SrcCheck exit code: 0 (dec).
BUILD: [00:0000000002:PROGC ] Compile and Link for ARM.
BUILD: [00:0000000003:PROGC ] Loading D:\WINCE500\PLATFORM\Ep93xx\Build.dat.
BUILD: [00:0000000004: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05:PROGC ]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00:0000000006:PROGC ] Checking for SDK include directory: D:\WINCE500\sdk\ce\inc.
BUILD: [00:0000000007:PROGC ] Scan \WINCE500\PLATFORM\Ep93xx\src\drivers\EINTDriver\
BUILD: [00:0000000008: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Ep93xx\src\drivers\EINTDriver\ directory.
BUILD: [00:0000000016: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17: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018: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019:PROGC ] Resource                 0             0           0
BUILD: [00:0000000020: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021: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22:PROGC ] C/Cpp/Cxx                0             0           0
BUILD: [00:0000000023:PROGC ] Assembl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24:PROGC ] Static Librari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25:PROGC ] Dll's                    0             0           0
BUILD: [00:0000000026: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27: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028: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029:PROGC ] Oth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30:PROGC ]
BUILD: [00:0000000031:PROGC ] Total                    0             0           0
BUILD: [00:0000000032:PROGC ]
BUILD: [00:0000000033:PROGC ] 0 Warnings,  0 Errors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22 2004 10:38:01)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ep9315_wince - 0 error(s), 0 warning(s)
希望各位继续帮忙!

网友:
从以上信息看根本就没有build EINTDriver里边的代码,否则会有下边的信息,
BUILD: [01:0000000019:PROGC ] Compiling .\**.c (**.c是所在目录下的那些源文件。

网友:
WINCEOEM=1
这句去掉试试,BSP的驱动source没这个设置,不清楚这个设置是做什么的。

网友:
WINCEOEM

If a component needs to use header files and import libraries from the public projects that it depends on, set this macro definition to 1.

This setting means that the component cannot be used across releases of the system.

This macro definition should be set only by system-level components.

像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OEM

If a component needs to use header files and import libraries from the public projects that it depends on, set this macro definition to 1.

This setting means that the component cannot b……

韦伯老兄,真是好人啊。呵呵。

网友:
是啊,那请问veabol,问题有能是出在那里了,现在就是出不来dl!lib文件到是生成了
BUILD: [00:0000000767:PROGC ] Compiling \WINCE500\PLATFORM\Ep93xx\src\drivers\EINTDriver\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774:PROGC ] Compiling .\EINTDriver.cpp,这个是编译整个bsp时提示,
上面贴出的只是单独编译这EINTDriver.cpp这一个工程的提示!
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这个无法生成DLL,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了!请大家明治维新帮助!

网友:
WINCEOEM=1
这句去掉试试

网友:
去了,还是无法生成DLL!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NAME=EINTDriver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_SYSGE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SOURCELIBS=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DEFFILE=EINTDriver.def

DLLENTRY=DllEntry
SOURCES= \
       EINTDriver.cpp

网友:
这个EP9315用的网上和书的资料太少,看了很多书上都是讲三星的,按三星做法,在三星板子,很容易就实现了!EP真是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