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C动态库调用方法

楼主:
在EVC下开发程序,有一个基于MFC Extension的动态库,其中包含有多个对话框架及一个菜单项,现在创建一个MFC应用程序,不知怎么调用此动态库,求助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首先你要把要导出的符号(函数,类等)导出。
在你用的时候include 头文件,连接用Lib。程序运行时候需要DLL,即把DLL和你的exe放到一个目录下,或放到WIndows下

网友:
动态库:testDll
基于对话框的类:CtestDialog
基于菜单的类:CtestView,CtestDoc
还有其它一些类如Ctest1,Ctest2,这些类被CtestDialog,CtestView,CtestDoc类所用。

我在应用程序中调用TestDll.dll动态库,
(1)想调用对话框testDialog,
也是先添加.lib#pragma comment(lib,"testDll.lib")

extern "C"_declspec(dllimport) CtestDialog;(不知这句是否正确)

然后将testDialog.h加入,因为testDialog.h中包含有好多其它头文件,所以提示找不到指定的头文件。
添加语句 CtestDialog dlg; 总是提示错误,没有定义。

不知正确写法是什么?

(2)调用菜单。
还和上面一样,总是出现问题,不知怎么写?

网友:
加extern CtestDialog :  ||就可以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