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编译问题

楼主:
问题1:
现在的问题是在BSP的工程中,
需要使用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trap.s
可发现显示winceos (excluded from build)
我直接右键选择成 included in build
这样对吗?

问题2:
改成included in build之后
出现错误,具体错误如下
...
...
BUILD: [00:0000000321:PROGC ] Building WCEFILES0 Pass in C:\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FSD\CACHEFILT\ directory.
BUILD: [00:0000000333:ERRORI] Cannot find directory for for SOURCES entry: arm\stfarm.s.
...

这是什么问题??

急啊,高手帮看看,谢谢

网友A:
Cannot find directory for for SOURCES entry: arm\stfar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not find directory for for SOURCES entry: arm\stfarm.s.

我找了整个目录都没这个文件,还有我的6.0是刚安装的
是什么问题呢?
怎么解决

网友B:
Private目录下的代码,最好别自己编译。
如果系统有问题,问题一般也不会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ivate目录下的代码,最好别自己编译。
如果系统有问题,问题一般也不会在这。

也就是说,我从start.s里跳转到armstart.s里的kernelstart()
而这个armstart.s是在Private下面的目录中
我不需要把Private从excluded from build变成included from build
就可以使用调试下面的函数吗??
刚学没多久,比较笨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做移植,用MAINSTONEIII移植到PXA270,现在EBOOT已经好了,但最终是要跳转到kernelstart,可这个是在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trap.s这个路径里面,所以我想是不是要编译这个文件,才能使用我接触WINCE才1个月,所以迷茫了,请问大家,这里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C:
Winceos\Coreos\Nk\Kernel\Armtrap.s
说实话这个我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os\Coreos\Nk\Kernel\Armtrap.s
说实话这个我没的!

这个你没有,是安装的时候shared codes目录没选
问题解决了,先用着吧
自己手动编译的NK目录
打印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