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奇怪死机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mmsp20,wince 5.0系统,7寸液晶,带触模。

在播放器的界面下,点击空白的地方(非功能按钮)。
连续点击1~3小时后,系统全死了。(大概0.5秒点一次)
在点击屏蔽时播放会停顿一下。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个播放器,不会是播放器有Bug吧!!!

网友A:
电源系统处理不好是不是比较容易死机,
大家的嵌入式系统都是用什么电源供电?

网友:
有内存没及时回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系统处理不好是不是比较容易死机,
大家的嵌入式系统都是用什么电源供电?

电池 或 DC

网友:
怎么个死法?内存不足?还是?

网友:
如果不点击,播放1-3个小时后,系统会不会死机呢?

网友:
没点一次  泄露一点内存
看你的点击时间的内存是否泄露了
内存用光了 自然会死机

网友:
内存不足吧,什么播放器呀?

网友:
不点击屏屏幕是不会出现,播放器用的是硬解码。

就算播放器有BUG也不会造成系统的全死。

某些优先级更高的驱动应该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吧。

网友A:
内存正常。不点击连续播放不会死机。

网友:
用drictshow做的一个播放器,和media player差不多。
如果是内存不足系统也会弹出警告,而且我看到内存并没有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正常。不点击连续播放不会死机。

看看点击做了那些操作,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正常。不点击连续播放不会死机。
[/Quo
估计是驱动问题了.....
楼主解决时候告诉大家一声哦。

网友:
没什么操作。点的是窗口的空白地方。

网友:
系统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全死现像。

因为Activesync,串口线程,屏蔽的点击声等都没有了。可以判断系统是全死了。

WINCE使用的是软中断和线程调度基制,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造成系统的全死。

我在做内存泄露测试的时候,在消耗完系统的内存后系统会弹出一个内存不足的警告窗口。

但是系统并没有全死,点击屏蔽时还是有声音?

某些驱动有问题也只会造成系统的非常缓慢。比如USB,SD卡等。

希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你的Touch和Audio用的是同一个芯片吗?
驱动之间的同步有没有做好?
点击1-3个小时?没有更好的复制Bug的办法?

网友:
播放器是你自己做的吗?
可能原因不是一个
建议先从软件方面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调,然后驱动方面一步一步调,最后硬件一块一块调。

网友:
帮顶一下。不过有点奇怪,LZ的测试方法是标准的测试流程吗?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连续点击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