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9315,HY57V561620CT-H,TE28F128组成的系统调试问题,急,请路过大侠务必发表高见。

楼主:
最近我在学习了英贝德公司的EP9315的开发板后做了一个6层电路板,焊接了三块,只有其中一块可以启动,执行解压内核操作,但是偶尔也不能执行解压内核这一步。除了EP9315以外,其他芯片是手工焊接的,但是焊接没有问题。另外的两块问题相同都是执行以下命令后:
RedBoot>  fis load ramdisk
RedBoot>  fis load zImage
RedBoot>  exec -r 0x800000  -s 0x600000
Using base address 0x00080000 and lenth 0x00100000
卡死在这里。
测试开发板的SDRAM的片选信号发现与正常工作时不同。但是在执行前两句时,片选信号好像是正常的。
请问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是时序问题?小弟刚开始学习ARM不久,做高速板以及调试也没什么经验,各位务必帮小弟一把啊。
    CPU:    EP9315-IB
    FLASH:  TE28F128  J3C-150
    SDRAM:  HY57V561620FTP-H

网友:
能不能在bootloader里面做点文章,测一测SDRAm的时序,如果你怀疑是SDRAM的问题。
如果有数字示波器,也可以测一测信号啊,虽然不好搞。

网友:
补充一下啊:这三块中有一块偶尔可以执行解压内核操作,测试SDRAM的片选信号正常,不正常工作时片选不对。但是另外两块没有一次成功过,但是这两块板子在执行RedBoot>  fis load ramdisk ,RedBoot>  fis load zImage 时片选信号正常是不是说明9315能给出正确的片选信号,由于其他原因才终止了操作呢?我用的redboot,ramdisk和zImage与开发板的完全一样。所以软件方面应该不会存在问题。
楼上大侠说在bootloader里做文章测SDRAM的时序能不能给点资料,小弟实在是菜鸟啊。数字示波器有,时序测试都测哪些信号呢?

网友:
bootloader是在processor内部内存里先跑的,load成功并不代表load正确
bootloader有时候会提供检查flash,sdram的命令,看看有没有
另外,通过编程,直接改bootloader总归可以手动加载sdram驱动,测试读写

网友:
下载eboot.bn0,准备使用wince,但是下载成功eboot成功后,系统启动指示灯绿灯一直亮着,eboot好像启动不正确,真的怀疑是时序问题啊。哭,这板子做坏了被老板骂死。

网友:
各位大侠快出手啊,给点建议。我这里有TDS2012B数字示波器,怎么测量SDRAM等信号线的时序呀

网友:
真的要测呀?还是先从bootloader检测SDRAM读写想想办法吧。
如果实在要测SDRAM时序
确保你的示波器带宽在SDRAM时钟频率4倍以上,尽量用小的探针,利用过孔等等较宽的地方测量,别给弄短路了
先测有没有时钟,时钟频率是否正确
然后再测读写控制信号和时钟的时序是否符合SDRAM时序的要求
如果都满足,再看看地址和时钟的关系,也许地址线跳变的时候,时钟也跳变,就说明地址线的延迟不匹配

网友:
EP93系列有个BUG,会在系统启动的时候总是跑到CSn0片选,我记得我是把复位信号的电容改小解决了问题,这个应该跟系统的时序有比较大的关系。楼主可以认真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启动过程。

网友:
楼主的复位信号上的滤波电容多大呀?我是用的1000P。

网友:
问题出现ASD0片选信号上,正常时应该在内核启动时给出一个高电平,因为是SDRAM,但是我的板子上一直为低,强制拉高,问题初步解决,谢谢各位大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