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点 ADS 1.2编译问题

楼主(2009-09-02):
跪求高手指点 ADS 1.2编译问题
现有三个文件 head.s init.c , leds.c.其中head.s包含入口entry,并调用inti.c提供的函数初始化内存。leds.c包含一个main函数。当内存初始化完毕后,跳转到main函数入口处执行。
问题是:若main函数不改名,则编译时认为程序的入口点有两个,一个entry,一个是main;若改名为wmain,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没有包含leds.c的代码。
请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谢谢
程序
执行文件

网友A:
应该是在head.s里有个跳转指令来指定跳转到哪个函数的吧

网友B:
楼主还在跪着吗?

网友C:
你的环境设置有问题???

网友D:
要将led.c中的main也改成wmain就好了,名字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