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模拟器Pocket PC做热键

楼主:
就是 按"ENTER"提交,按"ESC"取消
两个函数已经写好  在form的KeyDown还是KeyPress事件中设了都没作用。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
可以考虑用CE下的按键钩子来实现

网友A:
LS的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具体怎么做,请问google

网友:
做一个热键 必须得用undocument api来实现吗。
网上的列子的代码 看都看不懂

网友:
问题解决  pocket pc 和 personal computer的键盘 键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在事件里打印一下相关键的键值然后再写捕捉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