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实现对片外Flash的读和写操作

楼主(2010-03-26):
Dsp怎么实现对片外Flash的读和写操作
各位大侠,正在做一个系统,里面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会涉及到对片外FLASH的读写操作,现在只知道读数据是只要知道地址,通过指针直接读取就可以,但写数据的时候好像需要先擦除再写,而且擦出的时候一般只能通过对块(sector)擦除,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实现呢,谢谢大家了。
我用的flash片子是MBM29lv800。
最好有例子程序,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啦
数据
sector
FLASH

网友A:
DSP外挂FLASH的设计和代码,网上应该很多,
楼主可以好好搜索下,
另外找与MBM29lv800相类似的 也可以啊,其实都基本差不多,
楼主关键弄明白 处理器的总线 外挂FLASH时,其对应的相关操作。

网友B:
谢谢 kyzf的指点
不好意思您能再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