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怎么写驱动的啦

楼主:
我现在要写一个信号接收器的驱动
比如:在考场放置很多信号接收器,写个驱动后在电脑上就可以观察所有的信号接收器的情况。
我就想问像这种驱动使用什么写的?
用的是什么技术?
最好能说些看些什么书?
因为前面没学过这种东西,希望高手指定下学习的方向。。谢谢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都没搞明白到底是不是需要写驱动。如果电脑上监控信号接收器的设备提供了应用层的API,那写应用程序就够了。

实在需要写驱动的话,就要用到Windows DDK(除非不是用Windows),网上搜一下,文章还是不少的。

网友:
首先你的电脑要和一个信号接收器连接或者说是一个信号监测器,然后看这个与电脑相连的是通过什么方式与电脑连接,比如以太网、PCI,还是USB,再按照不同的连接方式写驱动。

网友:
引用楼主 henry52013 的回复:
我现在要写一个信号接收器的驱动
比如:在考场放置很多信号接收器,写个驱动后在电脑上就可以观察所有的信号接收器的情况。
我就想问像这种驱动使用什么写的?
用的是什么技术?
最好能说些看些什么书?
因为前面没学过这种东西,希望高手指定下学习的方向。。谢谢

先要会写驱动。。

网友:
我爱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最好的方法是结合一个教程有针对性的提问题。

网友:
直接看BSP下的Driver的例子,硬件部分直接看器件的规格书

网友:
楼上Veabol 说得很明白了,正解

网友:
驱动,无语。我也正在搞这个。只会调用简单的驱动,就是不能自己写!

网友:
用232这样简单的通信方式的话,可以不写驱动,只写解包这块的程序。
前提是PC作为主机去轮询所有信号接收器。
但是如果是多路信号主动同时进来的话,单个232接口无法实现。

网友:
我也在搞驱动,百思不得入门啊

网友:
先确定接口通信方式,如串口或者usb之类的

再确定怎么写, 串口windows有api函数, usb的就要自己开发了, 不过网上有不少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