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终端问题,请大虾帮忙

楼主(2010-03-26):
linux终端问题,请大虾帮忙
administrator@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smplayer
E: 无法获得锁 /var/lib/dpkg/lock - open (11: 资源临时不可用)
E: 无法对管理目录(/var/lib/dpkg/)加锁,是不是另一个包管理程序在使用它?
我刚接触linux系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阿?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linux
管理程序
资源
linux

网友A:
无法对管理目录(/var/lib/dpkg/)加锁,是不是另一个包管理程序在使用它?
可能是另一个进程占用了。
在ubuntu下 可能是升级程序 或者是 软件中心 或这是运行apt-get install了

网友:
那就证明已经有锁加在上面了。

网友B: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