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ADS下的stratup.s怎么移植到KEIL下?

楼主:
我看了ADS下的stratup.s怎么移植到KEIL下?

请教高手

网友:
startup.s不会差太多,先复制过去下看行不行

网友A:
不行呀,的从新写。sct文件

网友B:
KEIL 针对不同的mcu创建的工程有自己的star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呀,的从新写。sct文件

分散加载文件吗?与ADS的分散加载形式一样,符合KEIL的语法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呀,的从新写。sct文件

分散加载文件吗?与ADS的分散加载形式一样,符合KEIL的语法就行。

用的ADS下的分散加载文件,报错,用配置kei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 针对不同的mcu创建的工程有自己的start.s

恩,想自己写一个,想学的更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