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编译后没有.dll而有个.pdb文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题

网友:
去看编译的Makefile相关文件,看看生成的东东是什么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刚接触不懂

网友:
楼主,把你的source文件贴出来看看,那里面设置对不?

网友:
这是我的源文件
TARGETNAME=gpi
PREPROCESSDEFFILE=1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DEFFILE=gpi.def

PREPROCESSDEFFILE=1

DLLENTRY=GPI_DllEntry

SOURCES=\
        gpi.c

网友:
提示找不到这个头文件是怎么回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atic volatile BULVERDE_GPIO_REG  *g_pGPIORegs  = NULL;         // PXA27x GPIO registers

BOOL WINAPI
GPI_DllEntry(
        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
                return 1;
}
DWORD GPI_Init(LPCTSTR pContext,LPCVOID lpvBusContext)
{
                PHYSICAL_ADDRESS RegPA;
                if(g_pGPIORegs == NULL)
                {
                                RegPA.QuadPart = BULVERDE_BASE_REG_PA_GPIO;
                                g_pGPIORegs = (volatile BULVERDE_GPIO_REG *) MmMapIoSpace(RegPA, 0x400, FALSE);

                }
                return 1;
        }

DWORD GPI_Open (DWORD dwData, DWORD dwAccess, DWORD dwShareMode) {

    return (1);
   }
BOOL  GPI_Close(DWORD dwData) {return (TRUE);}

DWORD GPI_Write(DWORD dwData, LPCVOID pBuf, DWORD Len)
{

                 BYTE* pdatabuf;
                 BYTE  gpioNum;
                 BYTE  gpioState;
                 pdatabuf = (BYTE*)pBuf;
                 gpioNum = *pdatabuf++;
                 gpioState = *pdatabuf;
                 RETAILMSG(1,(TEXT("gpioNum  :  %d\r\n"),gpioNum));
                 RETAILMSG(1,(TEXT("gpioState  : %d\r\n"),gpioState));
                 if(gpioNum == 3 || gpioNum == 4 || gpioNum == 9)    //这里可以选择你要用的gpio口 GPIO0-31由寄存器GPDR0 GPSR0 GPCR0控制
                 {                                                                                                    //GPIO32-63 由GPDR1...控制 GPIO64-95由GPDR2...控制
                                 if(gpioState == 1)                                                                                                    //GPIO96-   由GPDR3...控制
                                 {
                                                 g_pGPIORegs->GPDR0 |= (1<                                                  g_pGPIORegs->GPSR0 |= (1<                                          }
                                 else
                                 {
                                                 g_pGPIORegs->GPDR0 |= (1<                                                  g_pGPIORegs->GPCR0 |= (1<                                          }
                 }
             else if(gpioNum == 101 || gpioNum ==102 || gpioNum == 103 || gpioNum == 104)
                 {
                                 if(gpioState == 1)
                                 {
                                                 g_pGPIORegs->GPDR3 |= (1<<(gpioNum % 32));
                                                 g_pGPIORegs->GPSR3 |= (1<<(gpioNum % 32));
                                         }
                                 else
                                 {
                                                 g_pGPIORegs->GPDR3 |= (1<<(gpioNum % 32));
                                                 g_pGPIORegs->GPCR3 |= (1<<(gpioNum % 32));
                                         }
                 }
                         return 1;
}

DWORD GPI_Read(DWORD dwData,  LPVOID pBuf, DWORD Len)
{
                BYTE* pdatabuf;
                BYTE  gpioNum;
                pdatabuf = (BYTE*)pBuf;
                gpioNum = *pdatabuf++;
                if(gpioNum == 3 || gpioNum ==4 || gpioNum == 9)
                 {
                        *pdatabuf =(g_pGPIORegs->GPLR0 & (1<
                 }
                if(gpioNum == 101 || gpioNum ==102 || gpioNum == 103 || gpioNum == 104)
                 {
                        *pdatabuf =(g_pGPIORegs->GPLR3 & (1<<(gpioNum % 32)))?1:0;
                                 }
                RETAILMSG(1,(TEXT("state:    %d\r\n"),*pdatabuf));
         return 1;
}
BOOL  GPI_Deinit(DWORD dwData)
{
                if(g_pGPIORegs)
                        g_pGPIORegs = NULL;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