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应用程序中操作小键盘也就是输入面版的自动隐藏

楼主:
如T,EVC,VS2005都可以,那个输入面版应该是一个菜单,弹出的小键盘又不像是隐藏,因为我尝试把他隐藏过,这样是不见了,但再点它出来就不会正常了

网友:
SIP 函数,LZ去查

网友:
请问怎么搜索一个想要的函数呢,不会是一个一个去看吧

网友:
哈哈,有API函数大全,这个才实用,我差点自己去帮助里找呢

网友:
DWORD WINAPI SipStatus();
BOOL WINAPI SipSetDefaultRect(RECT *);
BOOL WINAPI SipReGISterNotification(HWND);
BOOL WINAPI SipShowIM(DWORD);
BOOL WINAPI SipGetInfo(SIPINFO *);
BOOL WINAPI SipSetInfo(SIPINFO *);
int WINAPI SipEnumIM(IMENUMPROC);
BOOL WINAPI SipGetCurrentIM(CLSID *);
BOOL WINAPI SipSetCurrentIM(CLSID *);

网友:
如果使用 vs2005 vs2008
控件工具箱上 最下面有个 State of Input Panel Control 控件
拖入对话框中
再对话框的构造函数 或者 App类的 InitInstance 函数
调用 SHInitExtraControls() 即可 。
这样对于编辑类控件将自动显示软件跑

这个方法比 SipShowIM, SipGetInfo 之类感觉第一次显示速度慢的,而不用添加KillOfcus,SetOfcus 之类映射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