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仿真器

楼主(2010-01-22):
伟福仿真器
我现在刚接触到伟福仿真器
老师要我做一个关于密码键盘的东西
现在要先进行仿真
然后再进行硬件测试
为什么我写的代码在伟福上用不了呢?
请问谁给指点一下我?或者给我一个代码 谢谢
仿真器
硬件测试

网友A:
伟福需要配置编译工具....

网友B:
密码键盘?具体啥功能,现在用伟福的比较少了吧,用keil吧 挺好用的

网友C:
建议楼主 百度与GOOGLE下 伟福仿真器的使用指南,先把伟福仿真器用熟了。
其实一般的代码都可以用它仿真。

网友D:
还是用keil吧

网友E:
谢谢LS的各位
主要是我以前是学电子信息工程的 现在读研 到计算机模式识别这个方向了
我导师要我用伟福仿真机 实现密码键盘(也就是银行里输入密码的那个机器)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我

网友F:
我想自己动手做个仿真器,哪位大侠有电路图,请发我一份,zhengzz04@163.com 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