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cf卡启动 AtaXbdDevCreate ERROR

楼主:
 vxworks 6.6 用CF卡启动,出现下面的错误:

AtaXbdDevCreate ERROR – Device 1 om Controller 0 not installed
Error during AtaXbdDevCreate : 0/1 ata01 0
errno = 0x41

config.h文件修改如下: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ata=0,1(1,0)host:/ata0/vxWorks \

#define FS_NAMES_ATA_PRIMARY_MASTER      ""        /* /ata0a */
#define FS_NAMES_ATA_PRIMARY_SLAVE       "/ata1a"                 /* /ata1a */
#define FS_NAMES_ATA_SECONDARY_MASTER    ""                        /* /ata2a */
#define FS_NAMES_ATA_SECONDARY_SLAVE     ""                        /* /ata3a */

我的CF卡位于PRIMARY 控制器 SLAVE   驱动器

cf卡的CHS参数没有修改,其他都修改过了,但是还是启动不了。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bootline 要是
"ata=0,0(0,0)host:/ata0a/vxWorks 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ine 要是
"ata=0,0(0,0)host:/ata0a/vxWorks 这样呢?

但是我的CF卡位于PRIMARY 控制器 SLAVE 驱动器,应该是ata=0,1(1,0)

网友B:
第一个IDE通道的从设备配置了吗?

如果没有配置肯定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IDE通道的从设备配置了吗?

如果没有配置肯定找不到的

麻烦说的详细一点,我修改为:"ata=0,1(0,1)host:/ata0/vxWorks \  不显示AtaXbdDevCreate 错误了,但是还是引导不起来,是不是因为我的CF卡参赛没有填对?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如果从网络启动,用的是10/100Mbps Realtek RTL8102E 以太网芯片组 (PCIe 接口)DEFAULT_BOOT_LINE 应该怎么写?

elpci表示启动设备为3COM EtherLink XL PCI网卡.
fei:Intel 82559 EtherExpress网卡.
ene: NE2000网卡
ELT: 3COM以太网卡
EEX: Intel网卡
没有对应的网卡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