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上如何获取u盘里的数据

楼主:
  我把U盘直接插在arm上,想获取U盘上的东西,并把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到U盘上面。应该怎么做呢?
  是用挂载么,如何是的话,那应该怎么挂载?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的头像很帅,但问的问题并不帅,硬件平台,软件平台都没。

网友B:
挂载?你是要做视频监控吗?视频信号的数据量是比较大的,一般存储在硬盘里面。如果你想存储到U盘里面,首先ARM要跑操作系统吧,比如linux,然后可以说是把你的U盘挂在到系统中。我们公司的ARM9平台上都是跑WINCE5.0的操作系统。生成操作系统映像的时候,要添加上这个USB的驱动。你这个问题其实要很大的工作量的。从你问问题的说法上看,貌似你也是个新手啊,那不太容易做的。另外摄像头出来的是模拟信号,这个信号采集之后需要做AD转换吧。我是新手。欢迎交流。

网友:
跑个可以支持USB HOST或者OTG的操作系统,例如WinCE,就可以访问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载?你是要做视频监控吗?视频信号的数据量是比较大的,一般存储在硬盘里面。如果你想存储到U盘里面,首先ARM要跑操作系统吧,比如linux,然后可以说是把你的U盘挂在到系统中。我们公司的ARM9平台上都是跑WINCE5.0的操作系统。生成操作系统映像的时候,要添加上这个USB的驱动。你这个问题其实要很大的工作量的。从你问问题的说法上看,貌似你也是个新手啊,那不太容易做的。另外摄像头出来的是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 是什么意思 你用的 摄像头里面没有 ISP ??  如果是 raw 你 arm9 全速跑也搞不定啊

网友:
视频 用DSP 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很帅,但问的问题并不帅,硬件平台,软件平台都没。

不要打击嘛,大家都是从新手开始的,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