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不工作, 怎么区分是工艺的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芯片不工作, 怎样区分是工艺的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什么芯片?

网友A:
一般设计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否则怎么会批准量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计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否则怎么会批准量产呢。

如果是设计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了
一般是使用错误,像晶振,电源,...等的问题导致芯片不工作或者本身就被烧掉了

网友:
工艺的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

想了一下,这个还真不太好界定

不过我们之前都是设计结束,开始实施的同时,就开始制定工艺过程

这两部分并不是独立分开的,还真的没有去细分过这两个东西

其它朋友解答

网友:
方法:
1。测试系统电源是否正常。
2。测试系统时钟是否起振,测试是否和设计的频率一致。
3。外部合理的设计输入,测试应有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4。去掉负载,或者说断开IO连接的外围电路,外部合理的设计输入,测试系统是否有设计的输出。
5。有时候要考虑外围机构的材料:金属,塑料,等也会对系统有所影响。
6。如果有强电电路在附近,也要做相应的屏蔽滤波措施。

网友:
做工作,首先检讨自己做的是否到位,然后才有给别的部门提建议的说法。是不是。

网友:
估计是硬件连线不正确。
如果布线不合理,最多是不稳定,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谁做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