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 可以直接烧写吗?还是要先初始化后才能烧?

楼主:
请教:

nor flash 可以直接烧写吗? 还是要先初始化一遍后才能烧?

网友:
nor flash一般都得先格式化之后才能写
而且一定要按照dataSheet中的时序来写的
仔细看器件手册 可以先模仿时序写一两个字节试试看

网友:
查看Datasheet,一般要先擦才能写的,擦的时候一般以Block为单位

网友A:
NOR必须先擦除之后,然后可以直接按地址写,不需要另外的初始化或者另外的配置。

NAND先擦后写,而且必须先初始化(配置block, page之类的信息),然后才能操作。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一楼的:
nor flash一般都得先格式化之后才能写.
是指先要擦除吗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 最近做TFFS
格式化这个词随手就写上去了

是擦除的意思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不一定所有的情况都要擦除
如果你看到FLASH中有一个字节是0xff的话
那么这个字节应该是可以直接写的 你可以试试看

但是要擦除的话就像2楼兄弟说的  要按块擦 每块多大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R必须先擦除之后,然后可以直接按地址写,不需要另外的初始化或者另外的配置。

NAND先擦后写,而且必须先初始化(配置block, page之类的信息),然后才能操作。

这个回答的最标准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