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5.0下怎样控制任务栏的显示隐藏呢?

楼主:
一个窗体运行时是全屏显示的,我想在某个输入框获得焦点时让任务栏显示,失去焦点时让任务栏隐藏,代码怎么写呢?

网友:
补充下,我用的语言是c#.net

网友:
C#不会。它哥能否参考

                {
                        // hide the task bar to use a full screen.
                        HWND hWnd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 _T(""));
                        if(hWndTaskBar && ::IsWindow(hWndTaskBar))
                                ShowWindow(hWndTaskBar, SW_HIDE);
                }

                {
                        // show task bar
                        HWND hWndTaskBar = FindWindow(_T("HHTaskBar"), _T(""));
                        if(hWndTaskBar && ::IsWindow(hWndTaskBar))
                                ShowWindow(hWndTaskBar, SW_SHOW);
                }

网友:
这个我也搜到了,但是我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不知道在c#.net中应该用哪个函数啊?

网友:
.net下,也有调用系统API的方法的

LZ去google一下

网友:
还有人知道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FindWindow(string lpClassName, string lpWindowName);
        [DllImport("coredll.dll")]
        internal extern static int EnableWindow(int hwnd, int fEnable);
        [DllImport("coredll.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ShowWindow(int hwnd, int nCmdShow);

        ///
        /// 根据参数控制任务栏的显示与否
        ///

        /// 0:隐藏;1:显示
        public static void controlShow_Hide(int showTemp)
        {
            int hTaskBarWnd = FindWindow("HHTaskBar", null);
            ShowWindow(hTaskBarWnd, showTemp);
        }
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controlShow_Hide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