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2-07):
mega16 关于中断的问题
在我的程序中存在定时器1中断和SPI中断,全局中断已经打开,我只写了定时器1的中断服务程序,在此中断服务程序中发生了SPI中断,但我没有写SPI的中断服务程序,这样会不会影响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啊?
定时器
程序
影响

网友A:
有没有使能SPI中断?如果使能了,那会跳转失败的。既然不准备实现,就关了。不过不会影响定时器1的执行。

网友B:
定时器的中断级别比SPI的高,所以内核会首先处理定时器的中断,然后再处理SPI中断,但你的SPI没有中断服务程序,那执行完定时器后,无法跳转,会造成PC加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