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Image.draw的速度问题

楼主:
最近为了解决透明图片的问题,用到了IImage.draw方法,但是发现这个方法奇慢,绘制一个320x480的png图片,需要150毫秒左右,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用IImage接口.那么如何解决透明图片的显示问题?

网友A:
使用专门的PNG解码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专门的PNG解码库

这个..能具体点吗?

网友:
那可就麻烦了。其实本来Alpha运算就慢。跟直接写入差得太多了,我测试了下,大约相差一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