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文件传输协议方案的选择

楼主:
最近想做个P2P的程序,主要是在两台终端间传输文件

在互联网上用

但要基于嵌入式平台,比如arm

这里要求两台终端间传输文件。要求可靠

初步打算用TCP,这里涉及到TCP防火墙的穿越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写个专门 的文件传输协议,因为个人觉得TCP已经能保证文件的可靠到达了

在嵌入式平台下,用fwrite这种读写文件是否会很低效?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借鉴

移植一个现成的软件?比如IRC,不过觉得代码好多....恐怕会影响性能..

大家觉得呢,有没有好的基于TCP或UDP,用来传送文件比较好的推荐?

网友:
两台终端间的通讯介质是什么?
一般都是sokcket来实现。

网友:
互联网 用tftp就差不多了 效率很高
读写文件 看你的硬件 做好data buffer,fwrite应该不会成为瓶颈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读写文件的方法

网友:
tftp 用的是UDP,在互联网上用来传文件,会不会经常有较高的失败率?...

不过基于UDP,倒是穿透防火墙会方便些。

我打算基于TCP,让TCP自己保证传输的可靠性..

读写文件的效率,还没有测试,关于硬件,用的都是基于ARM比如2410,然后上面跑linux,

参考目前流行的传输文件的软件,比如QQ

在传文件时,用的是TCP.如果是局域网,貌似会自动选UDP

网友:
顶一下

大家觉得FTP如何?

主要是,个人觉得QQ/skype之类,似乎都没有用F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