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么才能知道设备加载了那个驱动?

楼主:
我插上2.4GRF无线鼠标,可以使用,但是我想知道它加载的什么驱动,怎么办?插上和拔下串口都无打印信息,用驱动调试助手查看加载的驱动,停用相关的都没发现,帮帮我。

网友:
和普通的USB鼠标一样的驱动,USB HID MOUSE/KEYBOARD之类的

网友:
看用注册表工具去看是否加载了即可。

网友:
驱动调试助手就有注册表啊,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