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里存储一个数据,在掉电后还可以读取呀

楼主:
如何在单片机里存储一个数据,在掉电以后我再开始运行程序,我能够把那个数据在从单片机里读出来呀,用于本次程序的执行呀!
非常感谢!
不外加芯片

网友:
看你单片机有没有掉电保存的存储器了,假如有,你就数据保存到它里面去,比如是flash或者eeprom等。SRAM是不可以保存的。。

网友:
那单片机AT89S52可以不,具体用什么命令呀,怎么保存,呵呵谢谢

网友:
AT89s52里面是个norflash,你可以定义一个const 数组,它就会将其存储到FLASH,在下次启动的 时候,也可以读出数据。很多的图片或者字库都是这样定义在51单片机中的。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情况下Flash都可以模拟成eeprom的

网友:
如何模拟,具体怎么用呀?呵呵
比如我要往里面放两个数10H和20H
如何放呢?谢谢@_@

网友:
如果单片机有EEPROOM,直接用了就是。
如果没有,但是有flash,那么请你看看DATASHEET,如何分出部分flash做数据存储用。

如果没有数据flash功能,那么就要要看看program部分,如何在线编程。你把数据写入程序存储器中的空余部分即可。

附加,一般不能将数据直接写入flash,直接这样做会产生一个总线异常,程序死掉了。要通过编程指令解锁总线之后,才可以。

一两百字说不清楚,自己去看数据手册

网友:
用24C02就可以了

网友:
STC系列有dataflash,可以存储,具体看datasheet去。别张口就要代码

网友:
我晕,AT89S52都没有程序写总线,只有读总线,怎么写啊

网友:
const 的确是存储在flash中的,但好像不可以动态存储吧,只能在定义时赋值吧。。。

网友:
AT89S52
这个好像没有EEPROM,可以外接一个

网友:
在汇编下用DB伪指令,在c语言下在定义变量前加个code关键字,自然就保存到rom

网友:
所谓DB,constA其实都不符合要求。LZ意思是想把程序运行时的某种状态记录下来,留到下次系统启动时候使用。

flash program 满足要求,在没有EEPROOM的情况下

看MCU datasheet 的isp icp 之类的部分。不过照你提的问题来看,要编程 flash ,还需多多努力

网友:
还没见过  有吗?帮顶

网友:
不可以,因为单片机一上电就从0000h开始的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帮忙,呵呵

网友:
这个有没有解决方案呢?